三星R系列 P系列通病

楼主(2011-09-30):
三星R464 此机器待机 0.01触发4秒钟后跑到0.40左右 不动 用手触摸晶振跑掉1.2几
怀疑晶振 谐振电容问题 换了还是不行 后来换了南桥也不行 ,
看论坛说是通病没有解决方法郁闷了 换了CPU后的NEC大电容还是老样子 哪位高手帮帮我啊??
遇到过R467 P467 都是一样问题都没有解决 一台P469换南桥换好了 悲剧

网友:
这个  电流    你确定   电压出来 全了 吗  。。

网友:
有的论谈上说是BIOS 的事,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电压全部出来了

网友:
BIOS刷过 一样故障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重点查一下RTCVCC电路

网友:
直接把主板的电  放干净

网友:
你的不是摸晶振才正常吗?你不是什么都换过了吗?那就只有RTCVCC电路

网友:
不要谐振电容了

网友:
那就只有RTCVCC应该有问题

网友:
时钟   复位查下啦

网友:
RTC_RST查一下

网友:
查了下 CPU无时钟 无复位 改怎么修

网友:
那就可以按时序来修

网友:
关键是手触摸南桥晶振 时钟就有了 电流也上去了  南桥已经更换过 拆机的 晶振也换过了 症状一样

网友:
你这种情况还是RTC电路有问题,你最好把32.768和谐振电容、还有南桥都换了

网友:
RTC回路有问题 尤其是复位值得关注

网友:
时钟电路没有工作正常 时钟的开启没有 我到是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下次遇到此机。。。要严重检查时钟电路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没焊好

网友:
楼主确定这是通病吗。。。。我怎么没碰到呢

网友:
换个全新的南桥试一下

网友(点评):
南桥已换过,还是那样,说明和南桥没关系了。还换什么全新的,瞎扯

网友:
这种问题难咯。我最头痛就是掉电。

网友:
晶振的滤波电容

网友:
直接换新南桥

网友:
还是觉得CRT电路出了问题,细细排查,相信成功不远了

网友:
32.768和谐振电容要换一套的

网友:
没遇到过呢

网友:
看看南桥发出复位了么

网友:
楼主晶振和电容换了没有啊,修好了没?

网友:
前些天我也接了台这样的机器  不触发 待机正常  不小心摸了南桥晶振就触发了 电压有全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打了黑胶 不敢动南桥 晶振谐振电容也都换了。

网友:
同意大家说法BIOS问题较多这款机器

网友:
这个机子在手上有一个星期了 能换都换了 能刷都刷了 后面多做几次 板子成 S型了 搞不定  楼主做好了一定要说是动那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该换的都换了,时钟的开启信号就是出不来(是南桥发出的),查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要摸一下才工作,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刷bios好的,刷了涛声依旧,最后换板了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也是时钟开启信号出不来 触摸南桥晶振信号就发出来了 没搞定  遇到三台了 想换时钟芯片的 壳、可是没有 估计也没什么成功率

网友:
遇到过,换南桥一般会好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