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A14短路是南桥坏吗??还能修吗

楼主(2011-09-30):
PCI A14短路是南桥坏吗??还能修吗

网友(点评):
楼主,能修的,,即使南桥挂了,也可以修的,大不了换桥。。我经常换了。。这样的主板最好修。。

网友:
板层  没有坏   应该 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修~!

网友:
如果有1117的话,他坏了也会A14短路啊,还有网卡啊。

网友:
先拆掉网卡看还短路不

网友:
那USb口的数据线有没有短啊?

网友:
网卡IO都拆了再测短不短,还短的话,南桥估计挂了

网友:
有可能把SB也烧了。

网友:
同意先把 网卡和IO都拆卸了 再测量下看是否短路 南桥挂了就更换吧!看看实际的价值而定了

网友:
应该挂了,我今天也修了一块和你的毛病一下

网友:
南桥挂了,A14的粗线一路拆到南桥,进去南桥了

网友:
把稳压管,和网卡拆了还短,还有3VSB电容排除掉,肯定是南桥挂了,修肯定是能修的,就是看你愿不愿修咯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短路了。先把网卡吹了。看是否还短路。在检查一下稳压管是否发烫。坏掉。取了网卡还短路,说明桥挂了

网友:
跑线,看看是不是和他相连元件短路!

网友:
A14是时钟脚,南桥不一定坏了,测下1117的输出的对地阻值正常不,然后判断南桥好坏

网友:
待机状态摸一下 SB及IO.LAN芯片 哪个有温度说明哪个片子就坏了

网友:
A14 短路不一定南桥坏 .与3VSB 连接的所有元件短路 都能导致A14 短路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  打AD线对地阻值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个不能这么说的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 用到待机的芯片如果多路了 就会把他拉对地的 很正常 不能随便就干桥了 呵呵

网友:
是哪个说A14是时钟脚,要笑死人的,,,,,B16才 是时钟,A14 是待机电压,3VSB A15是复位

网友:
先网卡。再IO 后SB!

网友:
+3VSB短路跟其负载很大关系,一般网卡、SB、还有1394芯片,供电本身短路可能性不大,一般设计是1117稳压器没有接地脚啊,除非用开关电路做+3VSB,目前台式机还没有用到这种方式,还有就是一种1117-33的稳压器,第一脚是接地的除外

网友:
拿掉网卡。 如果还短路。在看1117.如果1117没坏。应该就是南桥88了

网友(2011-11-21):
不一定吧。但是坏的可能性也不小。

网友:
不一定,,可能是网卡,1394 ,南桥,一个一个的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