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上网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30):
板号:NO1,还好在论坛找到图纸,感谢论坛兄弟的无私,接到机子,插可调电源,无待机,好修,

测PQ3,d极无电压,保护电路没过,测PQ7 g极无电压,测ALW_EN,0.3几,不对,看是不是拉低了,取掉PD4,在测3点多,正常,先换一个二极管,还是一样,拉低了,突然看到那里还有个SHDN#, 到了PQ26那里,取掉PQ26,待机出来了,002,,换一个OK,待机010,上网本有那么高,,按开关,上电,OK

网友(2012-05-10):
传份图纸上来!
哥们 我刚接了个新蓝的上网本 有图纸吗 传下 现象是不触发 插电没反应。

网友(2011-09-30):
不是  才发帖 不知道怎么编辑  会改进的 谢谢

网友:
新蓝代工的   山寨上网本很多的

网友:
新蓝的LOGO是什么样的? 还是用的字母。

网友:
论坛有啊 自己搜板号:NO1

网友:
看了楼主的发的截图 应该是顶星的板  前几天修了两个   这部分的图纸是一样的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上网本子没图纸,,测5V电感短路,,断开电容测出一复合MOS管子通路了,,找了半天找到,挂上待机0.10以为电流太大按开关触发,,接屏正常显示了,,不过很多疑问,测开关电压18.5V  而且开关没有直接接地,,不懂开机原理,,有上网本的同仁多传图纸分享呀,,希望以后可以秒杀上网本呵呵,,最后装机感觉细节没搞好,,明天重新装机处理,,希望成功!

网友:
上网本的电流很小的   上次遇到一个   看电流很小  还以为坏的呢   后来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