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修过DELL 1420 裸板上电电流为1.0几A 3-5秒 ...
哪位大哥修过DELL 1420 裸板上电电流为1.0几A 3-5秒之间掉电 自动重启 依次循环

楼主(2011-09-30):
哪位大哥修过 DELL 1420 裸板上电电流为1.0几A 3-5秒之间掉电 自动重启 依次循环。。经测各电压都已产生 包括CPU供电,,烦请之情的告知,,感谢!!!!
自动重启

网友:
这么笼统 怎么回答你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上去看看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拔下了。自动重启呀。不行刷BIOS

网友:
经测各电压均已产生,,但不能维持

网友:
显卡短了没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就重植球。

网友:
显卡 COMS 电路检查

网友:
裸板你没把扇热架装上去,

网友:
不加散热架和内存肯定掉电啊大哥

网友:
加了一样的,,,估计是哪里没工作 到时EC强制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