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30):
今天客户的送来一快裸板 联想C466L   说是不通电
  拿来直接查公共点N管S级  只有+10V左右  而D级却有19V     据经验判断这样的点火回路  应该是后级有小短路  把B+拉低所致
然后开始查短路   每个电感对地都正常   这下难办了  把每个电容都量了    仍没发现短路     没头绪了   索性直接把公共点换成二极管   插上电源  一按通电了     心想先通电再说   看电流  再0.6到0.8之间抖个两三下   就停了   估计是内存没过完   看北桥有动过的痕迹    就直接拆下来换个新的   【LE82GL960】     电流还是一样     这下难搞了
  继续自己观看   发现主供电芯片 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开始不好发现  被一块隔源纸挡住了    把它刷干净  和旁边的电容电阻加焊一遍后  再通电试试一看  见到联想LOGO了
   呵呵  总体修的不算太麻烦   给客户报个北桥问题  之前的北桥应该也不坏   300银子到账!另赚一个北桥!

网友(点评):
利索。那个管就直接用二极管代吗?

网友A:
楼主修短路不用烧鸡大发吗?
量电容能量出来吗

网友:
这样的小短路  不好查  直接把公共点改成二极管  让19V直接进来  不就是再烧板吗

网友:
楼主 厉害啊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短路不用烧鸡大发吗?
量电容能量出来吗

用轰鸣档测电容啊,测得是通的那就是短路了啊!

网友B:
还不错。有进水的痕迹,那肯定要先处理进水被腐蚀的地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有进水的痕迹,那肯定要先处理进水被腐蚀的地方啊!

恩 开始是被一块隔源纸挡住了

网友:
用电池开机也不短路  交流电也正常  证明改个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后级有问题,二极管无法截止,电压直过,估计不是很妥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开始是被一块隔源纸挡住了

一般我才开机器 都是把上面所有的麦拉都给撕掉,先目测一遍。。。

网友:
修电脑 要注意观察啦

网友:
北桥做来耍,不错。

网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D:
楼主,你正能忽悠人,仁宝的点火回路用的两个MOS管都是P沟道的,所以S极为10v说明隔离电路不正常,D极为19V说明后极没有短路,同时也说明点火的另一路产生3,5v的B+++电压正常,你直接接个二极管过去相当于短了隔离电路有了一定的电流,肯定能开机,但是二极管不可能构成整机上电的电流,但是也与进水有关,动不动做桥,还做北桥,应该是很费劲的,l

网友:
14楼正解

网友:
看论坛更要注意,不要光看热闹不看门道,随便加分,有意思吗

网友:
MOS管里面就有一个二极管啊

网友:
高,实在是高,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短路不用烧鸡大发吗?
量电容能量出来吗

他修的板也是小短而已。。。。那种方法针对大短用。。。有的板会故障扩大。。。。因大部分电容是接地,有漏电的可能。。。所以才量电容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正能忽悠人,仁宝的点火回路用的两个MOS管都是P沟道的,所以S极为10v说明隔离电路不正常,D极为19V ...

公共点一开始B+电压为10V  就是进水的地方导致的    只是当时没有发现到  索性直接弄个二极管让它先通电

网友:
感觉不像小短路,像是N管坏了。

网友:
等我把进水的地方洗赶紧后  再把管子换上去  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确实    楼主做桥也太草率了    很浪费时间

网友:
好好观察 在测量 多看看的啦

网友:
楼主真赚了!还赚大了!羡慕啊

网友:
哎..............

剑淀花雨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正能忽悠人,仁宝的点火回路用的两个MOS管都是P沟道的,所以S极为10v说明隔离电路不正常,D极为19V ...

果然犀利,我都只是看个热闹,没想那么多,听这位朋友说完以后,才觉得确实该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
我以后要学习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