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ALC272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9-30):
有谁知道ALC272用什么代换,小弟谢谢了

网友:
不太清楚呀。水平低

网友:
ALC883 ALC662 可以换  但是耳机不能用

网友:
笔记本的故障就是内置喇叭有声音外接音箱耳机都不响,经过检测,所有条件满足,最后断定声卡坏,但是手上没有这个声卡,

网友:
用262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