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复CQ40暗屏

楼主(2011-09-30):
客户过来说有个CQ40机器故障为暗屏,用手电筒照着能看见有显示,自己已换过灯管还是不行,所以认定是高压条坏了,我手头没有CQ40高压说可以替他改个通用的。第二天拿来机器,还带了两条高压说在朋友那拿的,呵呵居然有一条是CQ40原装的,不管他那么多,简单测试发现信号线对地短路,客户说能把背光点亮就行,几分钟搞定,屏有点漏光不管他收钱走人。回头打来电话说现在进不了系统了,重装也不行,还得拿来再看看是不是高压没改好。几十分钟后过来了,看一下他已将WIN7改成了XP,确实进不了系统,不管那么多,先给重装试一下,呵,怎么进不了PE,一直在滚动条不动?想到测过高压上信号线对地短路,是不是走捷径改高压不行,找个图纸看一下,发现INV_PWM和DAC_BRIG信号都不对,

而它们都是从KB926QF D3发出,
就它了,手头有个KB926QF C0不知能否代换试一下吧,换好一看待机电流从原来的0.04降到了0.01,仔细观察每个脚都焊好了,开机可以正常启动,看来真是EC短路拉低信号导致灯管不亮,还导致待机偏高,估计原来的高压也没问题,换上原来的也正常点亮,装好重做系统都很顺利,正准备关机收钱却听到机器发出滋滋异响,不像是风扇发出的声音呀,一个念头马上闪过,灯管没换好漏电了,再拆出灯管发现一侧热缩管没弄好漏电把金属框打的发白了,修复装好客户就屁颠屁颠的走了。哈哈,这人说的那朋友估计就是他自己吧。

网友:
CQ40个垃圾机器  蛮多问题  你装XP不是没得声音的

网友A:
发现INV_PWM和DAC_BRIG信号都不对,
怎么 不对啊?不说明?  正常的时候 应该都是3.3V高电平吧?'

网友(点评):
只要是ec发出的信号 要么为3.3要么为0

网友:
楼主应该一开始就测试信号的,换灯管改高压------

网友:
那朋友换灯管太盲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INV_PWM和DAC_BRIG信号都不对,
怎么 不对啊?不说明?  正常的时候 应该都是3.3V高电平吧?'

哦也 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INV_PWM和DAC_BRIG信号都不对,
怎么 不对啊?不说明?  正常的时候 应该都是3.3V高电平吧?'

没有看明白  能说明一下吗、。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能说明一下吗、。LZ

俺不是楼主 楼主的板子这两个信号 偏低或者没有 可能EC损坏拉低了 所以楼主换EC好了

网友:
LZ是来发帖赚分的,不是来教你维修的!

晨翔电脑 -6

网友(点评):
你赚我赚大家赚,赚是没错的,它打那多字,还上图你以为不累啊,何不像……你懂的…………

网友(点评):
这年头爱管闲事的人真多啊!小心遭报应!

网友(点评):
说i的是下面乱减分的那个南桥

网友C:
信号对地短路、为什么会引起档滚动条??而不是档LOGO

网友:
技术不错 有思路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网友:
呵呵!没学习到什么经验,只看到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D:
直接从屏上接个3.3V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暗屏,可谓一波三折,换高压,换EC, 装系统,还是要够耐心,基础比较好,EC给高压的信号有问题,引起待机偏高,系统不能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对地短路、为什么会引起档滚动条??而不是档LOGO

南桥档LOGO的多,EC是神马奇怪情况都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从屏上接个3.3V也可以的!

那样还不是照样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