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P 跑4A 48准备做显卡,,这个显卡没有做过,,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1-09-30):
IBM T61P  跑4A 48准备做显卡,,这个显卡没有做过,,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我看到显卡旁边有三个显存,,还有北桥与南桥都很近,,这样很容易爆珠的,,有时放隔热纸,都会爆珠的,,有什么好办法,,让它不瀑珠,,,,,上次我有个T40的南北桥都是黑胶,,全都瀑珠,搞得三个桥一起做,累死人了,,T40的还好做点,,T61的三个桥都是比较难搞的,,所以想看看同行们,,是怎样做隔热工作,才不会爆珠子,,,小弟在此等候大家的回应了

网友:
没办法啊   温度控制好就行啊

网友:
隔热i纸贴好,温度特别要注意,,,不能过高野不能过低,自己去尝试吧!

网友:
我家的xxxxxx的bga温度对待t61的话温度要到280摄氏度

网友:
黑胶显卡只要温度掌握好,做好隔热,胆大心细都能做好的

网友:
多搞几层铝泊纸,在保护的的芯片上粘上小的散热片,加强保护。

网友:
温度控制好,容易爆浆

网友:
这个要看楼主对你机器的操作了

网友:
先用高温胶带贴再用锡箔纸贴,到达熔点后十几就要停止加热了

网友:
这种板不太好做

网友:
把显存和北桥上下都贴上锡箔纸,用测温 线测试温度到230就可以了

网友:
你包厚点就不会爆了啥。

网友:
T40南北桥罐黑胶?牛X,是T400吧,T43有些板倒是开始灌黑胶的,T61P很好做的,主要是隔热,桥上面放个沾水的纸巾就可以,注意不要让水流到板子上,纸巾上再贴耐高温胶纸,要把纸巾包起来,还有就是要等黑胶化了再取显卡,要不会掉点或掉漆

网友:
把北桥显存反正都贴厚点的锡箔纸摘显卡的时候慢点不会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