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特主板,自动断电求助??

楼主(2011-09-30):
一块佰特蓝色双桥AM2集成显卡的主板,客户说是开第一次打不开,按开关 风扇转了 就停。测试 除了板子其他都换了 故障一样,有时候能开启来,接着开关都很正常,但是把电断完,放几个小时,就会出现按开关风扇转了就停。求各位师傅们给说说@@@@
显卡

网友:
按楼主所说一个是桥的问题、你可以用挤压法压下南北桥 、如果可以正常开机则加焊桥即可。问题依旧请从开机电路、coms电压 时钟 南桥 内存供电 U核心电压开始做起吧!

网友:
桥空焊了哦 报费了也

网友:
按楼主所说一个是桥的问题、你可以用挤压法压下南北桥 、如果可以正常开机则加焊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