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205手柄接线图

楼主(2011-09-30):
谁有AT8205手柄接线图,7根线,两根接电机,剩下5根进里面看不到,有图的朋友发张,谢谢。

网友:
要看正品AT还是仿制AT,由于没有照片,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象短路的是传感器的接线,节的时候有正负极性要注意,电阻在几十欧姆的时电热丝,几个欧姆的是电机,有些仿制的采用无刷电机,电阻比较大,可以用12V电源试一下就知道了,接地的线可以看得出来,一般7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