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3.3V供电被拉低

楼主(2011-09-30):
一块华擎P4I45GV,点不亮,按四大供电测试顺序,内存供电3V!!!,正常为2.5V,更换内存供电管,电压正常,桥供电1.8V正常,CPU供电1.4V正常,加电亮机,接硬盘进系统。但过了一会出现以下情况,开机能正常上电,硬盘一直哒哒响,显示器一亮就灭,再亮再灭,感觉有供电不正常,这时量内存供电为2.2V,桥供电成了1.65V,随即测量3.3V供电已经成了2.9V,重新加电马上测,3.3V正常,2.5V正常,1.8V正常,有十几秒钟,电压马上掉下来,3.3V变成3V左右,讲教各位老大,有什么情况会使3.3V供电突然被拉低,谢谢啦,顺祝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
没换个电源试试么

网友A:
换过了。报告最新战况,由于3.3V的拉低是在加电后十秒左右,电容的充电时间应该不会这么长,为了保险起见,把所有6.3 1000的电容换掉,加电故障依旧。由于3.3V电压突然被拉低,怀疑负载有短路或微短路,用手摸各个供电管及芯片,南北桥,网卡等温度正常,南北桥未见明显升温,桥供电1.8V供电管有些发烫,主板供电插头发热,看样子电流比正常时要大好多,于是判断南桥可能有短路或虚焊,稍用力一压,桥供电由1.6V跳到1.85V,自检通过,一松手,电压又降了下来,看样子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感谢老兄的指点。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祝楼主药到病除

网友:
有没的图啊!发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了。报告最新战况,由于3.3V的拉低是在加电后十秒左右,电容的充电时间应该不会这么长,为了保险起见 ...

南北桥未见明显升温,桥供电1.8V供电管有些发烫,主板供电插头发热,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电流大一点可能不至于把电压拉低,楼主注意一下,当电压低的时间,你两一下开机线也就是绿线的电压是不是0伏,如果不能完全拉低到0伏,或在1-2伏的时间,电源没有完全启动,电源输出的电压就低,我遇到过这样情况,所以你要和后级电流大区分开,方法就是量开机绿线的电压,也可能是开机线路的问题,这是我的一点见解。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极有可能电源造成的,,更换电源试试,,不行加焊南桥,应该没事大碍,,造成掉电也很有可能是虚焊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