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毛病呢

楼主(2011-09-30):
     我修个19寸联想的液晶显示器,毛病是接上电源后开关没反映,开始以为是输出电压不够,拆开一看没问题,正好有台一样型号的显示器,我用替换法吧这块板子找出来了。
     论坛有人也是一样的毛病,说是那个中间的集成电路坏了,要重新刷。。。。。这个不会啊
我后来想了一下,量了一下那个晶振管,比正常的电阻好像小了一点,没材料。。。。。还没换,你们看的多了,帮我看看呢,我分析的对啊。。。。。。。小白求救。。。

网友:
会不会是按钮问题? 开机建有电压吗

网友:
那个都是好的, 找出来就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tsum)坏了,

网友:
主芯片烫手吗?最好跑下线路,测下有没有电阻,电容坏

网友:
那个没有烫手的反应,按你们说的做下吧 。。。。。
贴片电容和电阻在板上测不出来好坏。。。。。。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不开机 ,,一般 都是 数据或者主芯片 ,,,建议更换驱动板

网友:
看看各电压都有没有,如果都正常且没有短路,,那要怀疑程序了,,

网友:
供电有啊。如果有就查查主芯片发不发烫。是的,换之。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你说的笼统了。。指示灯什么颜色,,外接灯管做测试。。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主芯片坏了  据说里面有程序  换芯片刷不上程序也没用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19的万用驱动板吧。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象是通电指示瞬间闪一下(不到1秒),量了一下关键点电压,结果在晶振两端电压全为零,也不管他内阻如何,直接去买一个回来换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怎么样?

网友:
看看   平供电和高压板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晶振真还没测换过,我换下好几块这样的板子,哪天找开关板接上试试。

网友:
见过类似的,一朋友维修的时候只是把那块亚特力板和滤光纸什么的换掉就好了,具体不清楚

网友:
这个芯片工作的时候还是很烫的,如果不发烫。先刷个程序不行就只能换主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