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ec一边 可以开机,冷机不开机

楼主(2011-09-30):
Dell vostro a840 版号广达vm8    故障为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电流跑不上去,最多到0.2几。 之后拆机取下主板  有被修过的痕迹,cpu电源管理好像被焊过,还有脚位有空焊,于是用风枪加热,补焊后,查主板s5状态 供电,有3v5v  于是想是不是待机芯片坏了?之后找图纸,查了查 ,原来5v电压是在开机后才有的,ec发出的suson 信号,

                   用万用表量pd92  开机瞬间有3v电压,于是想看来待机芯片没问题,为了进一步确定待机芯片没问题,将5vldo接到pd92脚,插上电源,的确可以有稳定的5v电压产生。接下来,要查的是ec那边了,心想是不是ec虚焊了,用风枪加焊ec,再用烙铁补焊,用酒精棉清理干净后,开机试,电流已经能跑上去了,于是接屏,dell logo已经出现,还挺高兴,原来就这么简单。又放了一会儿,再试,晕死,又恢复成刚开始的状况了,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用风枪加热ec,可以开机,找了个ec换上去,现象依然。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在待机的时候也都正常,晶振、谐振电容也都换过了,还那样,这下陷入了困境,上网查查这方面的资料,有的说换个ecrst 电容,有的说ec的问题,还有的说是pcb夹层断掉了。Ec换掉之后,又换了个ecrst电容,现象依旧,剩下的查ec脚位,找点位图,先是一块一块的加热,把故障点缩小,之后发现,加热ec的一侧,两三秒,就可以开机,得了,就先出这边查起吧,查完了,都正常,又查了一边,也正常,心想看来,断线的,可能性,也挺小的。其实这块板,是在我绝望中修好的,瞎连着试试吧,绕了半天,又绕回以前的待机上面来,
还是这张图,我从5vldo  接线接到pd9的第一脚,开机试,结果神奇的好了,这下也不用加热ec了。
之后分析pd9的第一脚连着therm-stp#和h-thermtrip#,
therm-stp#连到ec复位wrst#    看来有可能问题真的出在ec复位上。
还有 想问问大家换ec时用风枪吹,有时pcb会鼓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第一次发帖 可能有点乱 大家凑乎着看吧  哈哈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啊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清华同方,也是EC问题,直接换了EC就好
可是厄运才刚开始,机器加热一下EC,就可以正常使用1个星期左右,然后触发不亮机
然后加热一下,又可以用一个星期。
后来退钱给客户了

网友:
therm-stp#连到ec复位wrst#  ???
这是什么信号来的。。有什么作用。。。。还有ecrst电容指是发什么来的。。楼主可以告诉一下小弟我吗。。。我是新手

网友:
e c复位电容 是用来延时的  复位必须在供电时钟  有了之后才能有。

网友:
虽然LZ解决了故障,但个人感觉还是应该从根本上检查therm-stp#信号的来源,therm-stp#信号不稳定才是导致PD9输出电压不稳定的原因吧。

网友:
   看那个信号,和温度有关,查一下电压是否是低的

网友:
这个用在快修上是有必要的,生意吗,有一说:收了钱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