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1-09-30):
         昨天接到了一台联想G430,GL40GM的北桥,IBM南桥,故障是不开机,因为是返修机器,之前机器进过水,运气好哄一下就好了的,不过客户用了一个半月左右又坏了,先上电看了下,待机0.01   正常,  按开关,电流到0.69    等5秒的时候电流就掉到0.3    马上又上到0.69     ,没有过内存,    以为就是BIOS了,先从一块一样的料板上找到了一个换上去,故障依旧,于是又用编程器刷了下,还是不行,故障依旧,用CPU带灯测试仪看了下,CPU的复位信号有了,CPU假负载上的灯全都亮了,用内存阻值卡打了下,也正常,于是加焊IO,故障依旧,没有办法,换北桥,故障还是一样,因为这快板这样的现象之前有过,也没有搞好,上次搞的是南桥,故障也一样,所以不考虑搞南桥了,

网友:
在加一句,所有的电压都起来了,北桥上面的电容的电压都有,

网友:
既然进水,先考虑进水的腐蚀的地方,不能按照常规方法维修了,先考一下板子吧。

网友:
烤了,并且时间还不短,我不是说之前也有一台一样现象的吗,那个却不是进水啊,何况客户用了1个半月啊,

网友:
进水就看腐蚀,其他就是南桥部分的事情。。。

网友:
重新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不能按照常规方法维修

网友:
一个师兄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他搞了南桥和CPU坐子,但是也没有好啊,至今那个板子还在研究,这已经遇到3次了,会不会是有别的通病吧,(除了BIOS以外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