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865G-M8 不跑马

楼主(2011-09-30):
不跑马,无漏间,无短路。北桥烫手但是烫不起泡,供电基本正常。 无语。求哥哥们帮忙

网友:
北桥烫手但是烫不起泡
这个经典 卸了负载看看

网友:
没看明白。。你先看哈。PCI 14角有短路不

网友:
今天修个联想478针也是什么电压都正常,但是不跑马的,最后吹U座解决,可以借鉴下

网友:
供电时钟都正常么?

网友:
都有了。那个VCORE VTT1.2 VTT-DDR都有啊,2.5 啊 1.8啊。。都出来了。就是不跑马,我恼火的很。XXOO的,A14有

网友:
加焊CPU座。一般精英的联想板子 通病!

网友:
哈哈,汤不起包,楼主你太幽默啦哈哈,刷个bios】试试,不行做桥吧!

网友:
不跑码就是没数剧通信嘛!供电全正常那就从cpu坐开始吧到北桥。还不好。再想别的招吧

网友:
楼上有兄弟说加焊CPU底座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不妨试下 我也遇到类似的板子都直接报废 见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拿出来加焊试下 谢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

网友:
待会我家含试试看,,,不晓得德行不。。XXO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