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网

楼主(2011-09-30):
我的电脑是电信的网通过路由器共享上网的,现在上不了网,显示受限止一个感叹号,于是从别个地方搬一台电脑接上去可以上网,但我通过这个路由器其它电脑都可以上网,于是我把这台电脑换了几个网卡也不行,系统也装了好个几版本的还是上不了网。于是我把电脑拿到别个电脑维修店去,一试别人的网线可以上网呀,说明都是好的呀,一问他那边是长城宽带的。这就不管呀,我回去再试,还是那个故障上不了网呀!!!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哪位高手碰到这种问题没有呀!!!!

网友:
IP地址那些你都设置没有?还是不行你就找个路由来试试看。

网友:
在电脑运行中输入CMD回车
在DOS窗口下输入IPCONFIG /ALL,可以看到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将本地连接打开,对照相应设置,一般不要将IP设置成192.168.1.1,很多路由器基本默认网关就是这个,所以你可以在台式机的IP地址的最后一位数字上加一位,例如:192.168.1.100(台式机ip地址)即可

网友:
换个网卡心片试试 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设置下你的ip地址192.168.1.100  255.255.255.0 192.168.1.1  dns:根据你当地的为准

网友:
你参照别人的设置 把IP改一下吧。。。。

网友:
加上固定IP试试吧

网友:
换过网线没有?要不把本地连接停用下再启用,或者重新设下路由器。还不行就配个固定IP试试

网友:
路由器都是自动获取动IP的,加了固定IP地址还是上不了网.

网友:
网卡换了好几个的,而且换的几个都在其它电脑上都能用的

网友:
应该还是你主机设置的问题吧!别的机子和你同一台路由器都可以上网,就你这台不可以,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设置成固定IP地址以及DNS就可以了、

网友:
关掉系统自带的防火墙,再设置一个固定的IP地址!

网友:
复位一下试一拭

网友:
封你MAC了?  换网卡还不行 不应该啊  最严重的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网线对调一下,电脑肯定是没问题的,路由器设置看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问题还真怪?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更改下IP地址就行了,这是常见故障。要是自动获取IP你就改为固定试试。

网友:
把路由器上的线对调一下!不行再把网卡改成10M的!

网友:
不会是被别人设置不让你上吧。

网友:
看看网络设置对不?

网友:
设置好固定IP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不要设置成自动获取IP,用固定的内网IP。再就是网关,首选网关用路由器的IP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把网卡的模式改一下。改成10M全双工试试。再不行就换个网卡吧

网友:
换个水晶头试试!上回修个此故障,我们测试正常,回家就不灵了,最后测是水晶头的事,再一个,8根线和4根线不同有时会出问题!

网友:
IP地址错误。

网友:
换个IP地址看看

网友:
啥都换过了还不行  邪了吧?。。。
   仔细查下网线 看看路由配制有没有问题了  路由器开了DCHP的话  就看看本机DCHP服务有没有被禁用了 ...  或改10M全双功试试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哟..

网友:
一个叹号 请填好IP地址和DNS 填上就OK
或者 路由器开启DHCP服务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把网上邻居图表不要勾起来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络设置的事情,看样子网线也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别人用这根网线正常可以上网的。

网友:
把IP改成固定的试试

网友:
路由器的问题。。手动IP地址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一般是重启路由 不行再手动IP

网友:
你先试一下手动设置一下IP
有时不能自动获取IP地址的

网友:
就是我那台不能上,但把别个电脑拿到我这边可以上呀,说明网线有信号过来呀!!!

网友:
把水晶头重新作一下

网友:
建议你换个网卡,同时换插个PCI,重新安装网卡驱动,再不行啊,你只能重装系统,这是最笨的方法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怎么搞也不行,后来我换了网线就好了,原因是那条网线的接点关系不一样,怎么排我忘了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集成的网卡接上网线就是本地受限 (刚装好系统时用过几分钟是可以联接上的!后面就一直提示是本地联接受限) 现在外插一个卡网进去又OK! NND是什么问题呀  我的是长城宽带!接法是路由出来接了个HUB 再接了几个线!(接示下长城宽带水晶头只用4根线接的!HUB出来的线是8根线做的!根据1326才有用的排线法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有没有把猫和路由器重启一下看看呢

网友:
真的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