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奇怪现象

楼主(2011-09-30):
今天接到台KTC15寸显示器。12Vdc口接电源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信号线白屏按键菜单自动各键都能正常使用,拆开测量驱动板屏供电电压正常信号电压1.4请高手指教下哪里问题

网友:
换一下12V电源,可能老化供电不够造成的,以前遇到 过一台换了电源就好

网友A:
12v供电不足造成的吧.排除一下试试看

网友:
我用的电流表。也换过适配器。这个是不会因为供电不足导致的。屏供电3.5V也是好的啊 信号电压也有啊会不会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供电不足造成的吧.排除一下试试看

我用的电流表。也换过适配器。这个是不会因为供电不足导致的。屏供电3.5V也是好的啊 信号电压也有啊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顶一下吧,高手来啊

网友:
帮通用板子点一下,这种情况电源板和驱动板都能坏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电源问题能引起千奇百怪的故障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查看 驱动板   屏幕电路板  建议

网友:
先点一下屏幕 然后电源板 驱动板  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