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Q7T4驱动板程序50+30排针

楼主(2011-09-30):
故障开机白屏所有电压正常,一直都是绿灯 屏3.3V电压正常..没办法啦 只有刷程序

网友:
看一下这个,应该可以用。

Q7T4_BAE 贴纸Q7T4_00D)RTD2023+MTV312MV64_AJ CLAA170EA08 屏线30+50P.rar

35.46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要看好版本才刷,否则开不机。

网友:
上通用板不行嘛!

网友:
这个还不如换通用板了,,这个板子刷程序要高级点的编程器,,

网友:
换个通用的,免程序的。快

网友:
我这里有被我换了及个零件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