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30):
压缩包有电路图 1、 联想旭日
此机器通病为
CPU
供电芯片
ADP3205
空焊,故障表现为:开机可调电源的电流会反复跳变
次,最后停留在
0.5A
左右。处理方法比较简单,用烙铁加焊一下
ADP3205
的四周引脚就可以了,因为这款机器的
ADP3205
设计是在适配器插头旁边,所以在经常插拔适配器的过程中,会引起
ADP3205
空焊。
2、
东芝
M200
这款机器的通病为开机后自动掉电,有的时候是在显示
LOGO
后掉电,有的时候是在进入系统的时候掉电,掉电的时间不固定。这个通病的原因就是
CPU
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导致
CPU
的
VCORE
电压有杂波,此款机器对于
CPU
供电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
VCORE
有杂波的时候,就会产生保护性的掉电。此款电容的型号为
NEC/TOKIN 0E128
,外观是黑色的。将这个电容更换为新品就可以解决,并且这个电容引起的掉电,在掉电的瞬间可以听到吱的一声。
更换电容前的杂波图:
更换电容后的正常波型
电容实物图:
3、 HP DV2000
、
DV2700
、
V3000
这几款机器都有显卡或北桥空焊的通病,只要是采用了
NV
的显卡,都会有此类通病,故障现象是电流可以跑到
1.3A
左右,但是
LCD
无显,背光有开启,基本上都是显卡或北桥空焊,最稳妥的解决方法是换用
版的芯片,但现在
版的芯片价格有些太高,所以多数还是用重新植球的方案解决,在重新植球焊接后,去掉散热器上面的硅胶,用
1MM
左右的铜片替换,铜片两面都要涂上导热胿脂,并且要将散热器的风扇改为常转。具体方法是将
5V
电压接到风扇的供电引脚上就可以了。
4、 IBM R50
此款机器的通病为没有
1.8V
的待机电压,同时南桥发烫,一般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会有
0.2-0.3A
的大电流,一般这样的故障有两个原因,
是南桥本身损坏,
是南桥缺少一组工作电压,而第
种故障居多,故障原因就是
MAX1845
控制的
Q2
这个复合
MOS
管损坏,将
Q2
更换即可,
1.8V
就可以正常的产生了。
5、 IBM T40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
ATI7500
的显卡空焊,一般用力压
ATI7500
就可以有显了,解决的方法比较简单,加焊和重植就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款主板设计的原因,
显卡在南桥和北桥中间,因此在重新做桥的时候,务必要将南桥和北桥用隔热胶带和锡箔纸包好,不然会发生南北桥空焊或是爆锡珠的问题。而且
PCB
的背面也要用锡箔纸粘一下,用来反身多余的暗红外光,使南北桥受热的程度降低。
6、 IBM T
和
R
系列
IBM
的
T
系列和
R
系列使用
SATA
硬盘的机器,常会有检测不到
SATA
硬盘的故障发生,其原因就是
SATA
接口到南桥中间的耦合电容损坏,导致
SATA
的高速信号无法传输,一般这个电容坏是量不出来的,所以可以选择全部更换,电容可以在普通台式机主板的
SATA
接口处找到。
7、 IBM T30
此款机器有一个通病就是不开机,电流会跑到
0.4A
左右,
CPU
不工作,
VCORE
也不会产生,其原因就是
VCC1R8M
电压有问题,可能是电压偏低,也可以是电压有杂波,一般是由于
L11
这个电感后面的
C597
这颗滤波电容有问题而导致,将这颗电容更换就可以解决问题。
8、 ACER 4710
此款机器会有无待机电流,机器不能触发的通病,故障现象是
3V
和
5V
待机电压无法发出,这款机器用的是
MAX8744
的电源
IC
,量测
的工作条件,一般
VIN
正常,但
LDO5
的线性电压无法输出,换
没用作用,将
的
LDO5
的负载断开,
LDO5
可以正常输出,这说明
是正常的。多数情况下是由于
EC
短路导致
LDO5
电压不正常,更换
WPC8763LDG
就可以解决问题。
9、 ASUS AMD
机器
ASUS
使用
AMD CPU
的机器,会有掉电的通病,这个通病是由于
ASUS
主板的
设计引发的,
ASUS
的
,在自检过程中,如果那一项没有检测过去,机器就会自动掉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一般常见的是
CPU
座空焊,或是内存检测不过,
CPU
座空焊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遇到这种掉电的情况,可以先加焊一下
CPU
座。
10、 ASUS A3N A3L
这款机型的通病是不能触发,待机的
3V
和
5V
电压都有,待机电流也无问题,开关上也有电压,在按下开关时可以正常拉低,但就是不能触发。这个情况多数都是
RTC
电路不正常,量测
RTCVBIAS
电压偏低,找到
RTCVBIAS
电路上的贴片电容更换就可以了。
内存检测不过

网友:
就那么简单?

网友:
不知附件有多少款机的????

网友:
俺的积分不狗哦

网友:
10款机型,还好.

网友:
不知附件中收集的情况如何,有多少个案例和多少款机的

网友:
积分不够 没法看到里面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