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 不加电

楼主(2011-09-30):
三星943nwplus 不加电
开关板12V 5V 电压全部出来.
三星有没有什么通病,像这种问题应该怎样修?    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了

网友:
大力支持 一下吧!!呵呵

sisv3 -5 严禁灌水

网友:
驱动板子有问题。有条件的话先刷一下数据再说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不加电是个啥意思。。指示灯不亮吗。。外接个灯管测试一下吧。

网友:
不加电指的是指示灯不亮。这个开关是触模式的。  这个应该怎么修|

网友A:
943NW的通病好多是高压线圈的问题,你说不加电是开关指示灯都不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43NW的通病好多是高压线圈的问题,你说不加电是开关指示灯都不亮吗?

是的指示灯都不亮,按着开关没用.

网友:
换块板试试呗

网友:
应该是触摸开关坏了,前两天修了一例。

网友:
弄好了吗 求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