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30):
数据文件头是什么意思
文件

网友:
每种文件都有它的存储格式!文件头指的是文件前面的部分,用WINHEX打开文件可以看到!

网友:
这个数据头是不是指这文件的后缀 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文件的后缀一般指的是文件的扩展名!想看文件头十六进制代码必须通过第三方专业软件才可以的,如winhex

网友:
再问一下这文件头一般是开始到哪结束是属于文件头部分 指教一下

网友:
不同的文件类型,文件结构的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你把复合文档的东西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你把复合文档的东西看看就明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5390-1-1.html
复合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