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液晶,冷启不无开机??

楼主(2011-09-30):
方正FH980-WA液晶,冷启不无开机,测量5V只剩3V左右,用风枪吹吹电源部分在测试就是5V,并能开机,不关机的情况下可以一直使用,关了机隔1,2个小时在开机又开不开,一开始是暴的5V区16V680UF电容,现在把所有5V区电容都换了,从论坛上看了看以前的维修记录换了整流桥,大电容,天关管,电源IC,光耦,启电电容还是不行!现在有2个显示器出现这问题,应该是个通病吧,有没有维修过这类故障的朋友还请赐教!!

网友(点评):
这种毛病,大多还是电容的问题,431的周围,都查一下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上通用板试试,看是那里问题,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启动困难只限于两个元件,一是启动电阻变质,二是大电解不良。

网友:
把电源部分的电源全部换掉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把电源一体板,驱动板全给换了才可以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引脚虚焊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换12V,5V电源就好了,就想问问是电源哪路配件的问题!这液晶空间挺小的,加通用电源板不好加!!

而且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显示器,应该是个通病,所以总想搞明白它。
总换通用板,有点失去维修的真谛了!!

网友:
查电源IC供电电容 整流管 以及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