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影驰GF 7300GT 显卡维修资料

楼主(2011-09-30):
求影驰GF 7300GT 显卡图纸

网友:
这种图纸很少把  估计找不到

网友:
{:soso__16764697258771833866_2:}

网友:
没有了,不知道这老的图纸谁还有?

网友:
不知道有了显卡维修资料,就可以修显卡了吗?
感觉没有单独的某个显卡的维修资料吧?

网友:
一般修显卡都不看图纸 要看也就下个供电芯片图

网友:
从没看过图纸,不知道去哪找

xsp1980 -2 严禁灌水。

网友(2021-06-17):
只能慢慢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