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 内存供电芯片

楼主(2011-09-30):
24脚的。很小。。上面标有CP=PK
              p19
给内存供电的。不知道 是什么芯片。

网友:
24脚的吧,你如果想找这样的芯片,随便找一个XX=XX的,量它的第一脚和第十八脚接地就可以换上去看看,绝不会烧掉。

网友:
有没 这种芯片的 图纸

网友:
图纸很多啊,站内短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