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维修

楼主(2011-09-30):
一台联想G450,开机电流能上到1.16,不显,外接也不显,换U后电流可上到1.6A左右,也不显(外接、个接),怀疑BIOS和显卡,刷过BIOS故障依旧,重做过显卡也一样,现没电路图(独显),没思路了,客户催得急,不知哪位仁兄有没有遇过这种现象。

网友A:
告诉你一招必杀招,应对这款本子的故障。我刚刚修好一款同样毛病,不过我比你幸运没有绕那么多的弯路,呵呵...做CPU座子,直接OK了!

网友:
请问这位大哥,是取下CPU座子还是加焊CPU座子,我加焊过两次没用,故障依旧.还有我想问一下,G450电流到底到多少才能点亮屏呀,我的都1.2~1.3A了都没亮.哎!修得真累.人家又在急催……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一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招必杀招,应对这款本子的故障。我刚刚修好一款同样毛病,不过我比你幸运没有绕那么多的弯路,呵呵 ...

高手,电流都到1.6A了,为什么要杀CPU座子。我很笨,特请教思路

网友:
檫内存 换显卡

网友:
确实比较诡异。。。

网友:
也可用诊断卡看一下跑到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招必杀招,应对这款本子的故障。我刚刚修好一款同样毛病,不过我比你幸运没有绕那么多的弯路,呵呵 ...

这机器U座有那么易坏吗?搞不好做坏了就没救了。

网友:
显卡周边电容电阻看看 有没有氧化的啊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插不插内存有变化吧,不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仔细 无法分析

网友:
直接换显卡试试

网友:
我手头有块y160老机啦。电流0.7-1a cpu供电都很正常了。1.2 v死人就是不来显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好,加焊没用,取下来做也没用,换新显卡还是没用,电流有跳变,应该到显卡了.就是内接外接都不显.不插内存0.99左右,看电流应该到显卡了,CPU有片选信号到BIOS,重刷过BIOS没用.拿他没办法.

网友:
谁有BIOS 上传个啊

网友:
你换过显存吗 你确定到显卡 那显存也要考虑啊

网友:
  BIOS刷对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CPU座子坏的很少。看电路修啊,看少什么信号啊,电压正常吗,复位信号,有无断线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