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迅驰二代的U吗??哪些CPU能通用??

楼主(2011-09-30):
我好像是迅驰二代的U吧??迅驰二代的怎么能上到855芯片组上呢??  855不是只支持迅驰一代的嘛   是不是迅驰1和迅驰2是通用的啊??如果这样的话  那还有哪些能通用呢??比如酷睿1和酷睿2   迅驰3和迅驰4   等等    哪些是通用的 请各位前辈出来指教一下 谢了

网友(点评):
855芯片:迅驰1和迅驰2是通用的。915挑剔点

网友:
你注定学不好笔记本维修 太钻牛角尖

网友(点评):
楼主只是抱学习的精神,何以见得注定学不好?你知道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迅驰每一代对应的芯片组有哪些。

网友:
感觉你适合做倒买倒卖的生意 你自己觉得呢?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 因为我没弄清楚 没弄明白 难道855 还可以上训词3代??4代吗?

网友:
呵呵,太专业了吧,能用就好啊

网友(点评):
不是 专业 是我不懂 才来问的

网友:
有一种U可以上一代和二代。。酷睿的好像就不能通用了。脚位斜角不一样不能通用。945-965的U方向一个横向一个竖向。。。

网友:
855的板不能上第二代迅驰,第二代迅驰好像是1.73G起频的。是第二代迅驰,不是迅驰2。概念不一样的。迅驰2包含后面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迅驰,第四代也就是我们说的酷睿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迅驰都是迅驰1。具体的详细区分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网友(点评):
855的板能上第二代迅驰

网友A:
楼主,你的U我也有,当时淘宝买的,5块钱一片

网友:
你这是的迅驰吧?1代,2代混用的
855上用的,915也可以用

网友:
PM的CPU,用在迅驰一代上面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U我也有,当时淘宝买的,5块钱一片

我看淘宝卖  70  吧??   你卖我吗??我买2块 哈哈  10快钱     我需要   但是要确定是好的哦  坏的不要 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区分1   2代的说下你的方法

别再问这样的基础问题了吧
你考我基础呢?

给你的文章,你自己看看吧
Intel 855主板系列:
PM1.4G  PM1.5G PM1.6G PM1.8G(2M) PM2.0G(2M)
855主板典型机型:
IBM    T40(P)/T41(P)/T42(P)  R40/R50(e/p)/R51(e)
DELL  D500/D505/D600/D800/8600/500m/600m/700m/M60
HP     NC6000/NC8000/NC4000/NC4010
Intel 915主板系列:
PM730(1.6G)  PM740(1.73G)  PM750(1.86G)  PM760(2.0G)  PM770(2.13G)  PM780(2.26G)
915主板典型机型:
IBM    T43(P)/R52/Z60M
DELL  D510/D610/D810/510m/610m/710m/M70/M20
HP   NC6120/NC6220/NC6230/NC8230/NW8240/NC4200/TC4200
Intel 945主板系列:
T2300E(1.66G)  T2400(1.83G) T2500(2.0G)  T2600(2.16G) T5200(1.6G) T5300(1.73G) T5500(1.66G)  T5600(1.83G) T7200(2.0G) T7600(2.33G)
945主板典型机型:
IBM    T60(P)/R60/Z61M(e/p)
DELL  D520/D620/D820/520m/620m/M90/6400/E1505/M65
HP  NC6320/NC6400/NC8430/NW8440/NX9420/NW9440/NC4400/TC4400
Intel 965主板系列:
T2370(1.73G)  T2390(1.86G) T2410(2.0G)  T3200(2.0G) T5450(1.66G) T5750(2.0G) T5800(2.0G) T7100(1.8G)  T7300(2.0G) T7500(2.2G) T7700(2.4G) T8100(2.1G)
965主板典型机型:
IBM    T61(P)/R61(e/i)
DELL  D530/D630/D830/530m/630m/1525/1420/1520/1720
HP    6910P/8510P/8710P/6510B/6710B
AMD系列:TL50(1.6G)  TL52(1.6G)  TL56(1.8G)

网友(点评):
咋没有 PM45 芯片组??最高 965啊??

网友:
这得看芯片组以及插座吧

网友:
855支持bains doha核心的CPU

网友:
855可以上2代的,不过会很慢

网友:
学习了 ,  我对这玩意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再问这样的基础问题了吧
你考我基础呢?

确实,很详细的表了。
说白了就是看核心代号和2级缓存还有外频来区分。
这些东西以前了解过,时间长了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