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9-30):
各位师傅:
   我是做ACER笔记本维修的,最近发现好多机种总是不定时掉电,望各位师傅给支招,需要图纸的话发jinlyzh@163.com
本人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掉电麻 信号不持续可能 元件不稳定可能 短路保护可能

网友:
短路我已经排除了,还有每个主电压的输出滤波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掉电好像是总线控制方面引起的,因为温度控制电路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麻 信号不持续可能 元件不稳定可能 短路保护可能

谢谢你,你说的元件不稳定倒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类型的板子原来都是全面制程测试OK的。只是现在是DOA回来的机器现象就是不定时掉电,我现在也再研究中。

网友B:
因为掉电的原因有很多种

就我个人所遇到的一些常见掉电原因如下:

l温度过高(如:CPU温度过高)

l缺少信号(如: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源偏低或者不稳定一般进水会引起常见的故障),

l缺少电压(如:CPU的供电IC的vcc或者vdd没有或者供电不稳定)

         后级电路(如:待机3V  5V负载电路或者后级电路存在短路)

        严重短路或者电压不稳定(如:公共点)

l南北桥虚焊或者显卡虚焊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掉电的原因有很多种

就我个人所遇到的一些常见掉电原因如下:

谢谢您,我测量了SHDN_DOWN#信号断电的一瞬间没有发生跳变,感觉温度控制没有啥问题。况且掉电的时候手摸CPU以及显卡的温度也不是很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但是遇到的不定时掉电都是DOA机器,这点有点郁闷!
   有空我再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