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 到显示正在启动那里要几分钟,,其他地方都要很快,

楼主(2011-09-30):
HP nc6230 到显示正在启动那里要几分钟,这个是在显示桌面前面一步,,,其他地方都要很快,,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点评):
系统硬盘内存排除了吗

网友:
换个系统也是这样吗?

网友:
可能启动文件太多,找个软件优化试试.

网友:
我等会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可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A:
南桥了,就这个通病,这个我又修过的

网友(点评):
这么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了,就这个通病,这个我又修过的

恩,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