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针电压17V正常么/

楼主(2011-09-30):
本人修第一台笔记本新手起步。Y430进水,现开机针17.4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0-1 12:10):
已确定正常就是17V,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0449-1-1.html

网友:
有的来自公共点!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开机针不可能为17V的,应该有串路的

网友:
你看看他的另一脚是不是接地的。

网友:
我刚修了台联想的G430 待机电流0.09 不开机  开机线也是17V  后来换了EC 好了 没测好的开机线电压

网友:
可以把EC的开关脚翘起来看看

网友:
17伏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俺是没见过,你既有电路图,啥机器,那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网友:
一般的本本开机电压是3.3V    但确实有一些少数电压为17V 这个我修到好些台这样的 并没有问题

网友:
有的笔记本是有开机键10几伏的,但是一般按下开机键以后就会变成3.3

网友:
有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17是不太可能的 查吧

网友:
仁宝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开关电压就是公共电压

网友:
POWER BUTON开机点电压 17.4V左右是正确的。

网友:
各种机器的设计都不一样的,像你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
有的甚至跟适配器电压一样高

网友:
联想的很多机器好像都是17伏左右吧。修过一些了。

网友:
仁宝代工的没按开机之前10几V是正常的、他是由51_ON#电池过来的,按下开关后就是3.3V了.

网友:
正常。。外接18.5V 电池 8.9V左右

网友:
正常的这机器

网友:
17V在正常不过了,但是大多素笔记本都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