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 进水不开机补充电申精

楼主(2011-09-30):
机器型号:ASUS X88V
板号:F83V
问题:进水不开机,
来的时候机器上面有个胶带贴了一个芯片。说这个芯片坏了。看来又是二修机或者三修了。
很快拆出机器看了一下主板还好没有动过桥,从主板上看进水的位置正好在右下角,进水范围为3 5 V 充电电路附近,来的时候充电芯片没有装。
下面就开始维修,先打了一下对地阻止。没有发现短路的。这个机器引脚被人家处理的很干净了。所以我没有清理。然后补上17015,这时候19V 主供电出来了,但是没有3 5 v 。找到图纸这个机器的3 5V 芯片为RT8206

测 IC 的第6角为0v 心想看来又是R8114腐蚀了,

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果然R8114的有一脚都发霉了直接烧断了,从新飞了个线后芯片工作了。
但是现在是有3v,没有5V 继续查找问题。这时候就直接测了第14 和第27角两个EN角。14角为0v,27角为5v,应为该角为+5vao直接上拉的也就是为什么有3V没有5V
根据经验直接查了ASUS_ON 也就是IO 的19脚为3.3V

这下心里高兴了。这信号出来就好修多了。上修了一个A8S 这个信号死活出不来最后放弃了。看看ASUS_ON 到EN2经过哪些东西。

测得Q9105的第三脚为0v 要使Q9105为高电平必须第4角为高电平,而第4角又受控于ASUS_ON ,由于之前测得ASUS_on为高电平。测得R9100第2脚为0V 问题找到了。看来又是段线了。于是飞线。OK了。3 5 v都出来了。
待机0.02,一般的机器这个待机是正常的我也这样认为。很兴奋的开机。这时心都凉了。不开机,这时问题也才干干开始不然这么简单也不要发了。
这个不开机修了整整一天该查的都查了。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一个悲剧。
该机的IO是IT8512E-JXA 这种IO目前用的很多。包括ASUS 和广达代工的好多机器都是用的这个IO 。而且跟IT8502是通的,但是好像有的机器代换这个IO时要看后面小型号。但是有的机器可以代用。本人以前修过一台F31当时不知道以为都通用,每次都是待机偏大IO本体发烫。还以为IO是坏的。后来才知道不是的。是后面的小型号没有选对。所以大家代用的时候要多注意。
不开机一般大家都会去锁定南桥的PWRBTN信号来判断南桥还是IO的问题。也是我们修开机电路的分水岭。我也不列外测得IO 第56脚

发现没有跳变,这时候就把目标放在IO这边 先测供电

+3va_ec 为3.3v 正常,+3VPLL为3.3V +3s为0正常(这个电压是开机后才出来的) +3vacc为3.3V 看来供电正常。想想也是供电不正常怎么可能有VSUS_ON 这个信号。在测时钟,本人对示波器不是太会用了,呵呵,

时钟正常。
在测复位

也就是EC的14角ECRST 为3.3正常
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在测一下其他会影响开机的信号
第一个我先测得LID,这个在ASUS的机器引起不开的不再少数。但是结果失望测得EC的第17角为3.3v

第二步在测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_OC#,ASUS的机器一般都是低电平有效。测得为0v也正常。该信号直接由充电IC发出。

以前看过双喜老师的帖子说还有一个电池电压过低信号,但是在这个机器中小弟不才不知是哪个引脚。还是通过SMB总线读取的,反正有的机器这个也要考虑进去,由于这个机器没有就算了,
再就是RSMRST这个信号待机电源好信号。高电平表示这个机器待机正常。实测为3.3v

这个信号也正常
好像该测得都测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没有测。这个地方希望老师们指点还有什么被我忽略掉了
在下面就是BIOS了。测得CS有波形。也是正常的。
头疼从下面开始了。
先换个BIOS 应为我们这里有两块一摸一样的板子就对换了一下。待机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就是BIOS片选的波形。这个地方因为当时修的时候没有记录所就没有图了。但是问题很明显。有一个一值在循环。还有一个是感觉波形过了但是后面居然是锯齿波。太奇怪了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很蛋疼。
好吧BIOS不行就算了。就换IO吧,换第一个IO时,这个IO是从列外一块可以加电的板子上拆的所以应该的是好的。但是结果不行。还是不能加点。但是问题不一样了。原来的开机后电原指示灯还亮的。但是没有电流,换上去电原灯也不亮了。心想不会吧。这么悲剧。不甘心在换一个待机都没有了。在换一个待机正常了,也为好了。但是ASUs的机器没有CMOS电池是自动加电的,但是*脏话*还是不开机,因为有的IO都是拆机的。换到最后一个时心想是不是南桥问题呀。但是想想又不会呀。PWRBTN这个信号没有跳变呀。于是用万用表又测了一下。发现有跳变了。怎么回事。刚刚明明没有的呀。怎么现在又有了。不管了心想找到问题了。换南桥,但是结果可想而知。后来测了好几次。发现十次里有一次会跳变。但是南桥没有反应。南桥也换了。
这下完了。改换的都换了。但是还是不行。头都大了。
实在不想搞了。就放了一天。但是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第二天在来。把之前的条件从新测了一遍。还是样。包括ACIN_OC跟充电IC的之间的线路都是通的。还有BIOS的线路。都是通的。因为以前修道过BIOS的有一脚跟EC断线了导致不开机。
现在很失望,
修到现在1天半没有了。这个时候没有3 5V ,但是有时候又有。反而把故障扩大了。正是一个悲剧。
这时我就用示波器测了一下EC的供电,什么情况。3.3v 有下拉波形。这是什么情况。之前都是万用表测得没有发现问题。这时候看到明路了。直接用万用表测3.3V的电感发现也有下拉波形。二话不说换了个3 5 V 漂亮的波形出来了。心里那个高兴大家知道的
。这个机器修好了。为什么我没有直接去换3 5  v 我认为不找到原因不应该去换的。要是这个机器给人家喜欢换东西的人说不定早就好了。根本不要这么长时间。但是我想那些人肯定不知道问题所在。
下面还有充电电路。今天不早了。下班了。明天继续。

网友:
修机要果断,不一定要证据,只要怀疑他就干他!

网友:
楼主是说换3  5V的电感,电感不良会造成这种下拉?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本身就不好修,能修到此。你很厉害啦

网友:
必要的时候可以把3V电压断开

本人是做RMA板子技术方面的。认为在测量基本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3V/5V电路维修的时候要看插入AC电源的瞬间看有无反应啊,这点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反馈电路以及参考电路。这几点你注意了,修起来很容易的啊!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把图纸拿出来分享呢,我也修这个机器没有图纸,

网友:
华硕不少机器都不标注元器件标号。让人头疼。

网友:
万用表测量电压不如波波看的真切。。楼主是换了 3  5 伏芯片弄好的?是进水到芯片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把图纸拿出来分享呢,我也修这个机器没有图纸,

图纸和点位图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