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郁闷 遇到一台 方正 NB1900 声卡打不上。。。

楼主(2011-09-30):
今天中午客人拿来一台方正科技 产品型号 NB1900  说他的电脑没声音 , 我接过来 打开任务管理器 一看原来是声卡驱动没打好, 出现感叹号! 我就说驱动肯定打错了,  开始我用驱动精灵打,打不上,去官方下载最新驱动打  还是一样出现感叹号,郁闷,又想到可能是系统的问题,重装了一系统,系统装好了 还以为好了  ,打开任务管理器一看,还是一样,出现感叹号, 强制用硬件打 出现错误代码 10 实在没办法了。就拆开电脑把声卡芯片换了,在装系统, 还是一个样。查其供电。 复位 ,都正常,又想到晶振,把其也换了,在装系统,故障依旧,最后网上搜搜 有的说超频 有的是刷BIOS  , 没办的情况  去同行那里借来一个座子  把BIOS 刷了.  在装系统,哎  还是一样,大家有见过类似的故障吗?

网友:
装个独立的看看、独立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
换独立吧,方便快捷!价格也不贵!

网友:
对啊 换独立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要小视。。要细心。。打不上驱动肯定是有问题。要么就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要么就是受控电路出问题。

网友:
还是换独立的好,这样容易也不会出其它问题,如已经有不止声音的问题那只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