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电压输出,发现CPU下管保护

楼主(2011-09-30):
开机电流0.33,检查发现CPU下管G级电压为5v,很明显是保护了,但是我把上下管都换了,两个CPU供电芯片也换了还不好,怎么解决啊

网友(点评):
有个感觉,像是卖图的

网友:
怕大家看不清 搞了几个,希望大哥们多给意见啊CPU供电芯片就是用的ADP3207+ADP3219

网友:
cpu供电测过有短路吗?

网友:
CPU对地阻值是6欧,我把CPU供电电感断开还是一样,这款机子是DELL D40 的,老机器,CPU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下管保护 说明负载短路   测 开启信号是否持续

网友:
CPU是不是挂了。。

网友:
这个CPU对地值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CPU核心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   看看CPU的供电电容

网友:
下管g极到芯片看看有无断线

网友:
是CPU那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