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 无主复位,很精典

楼主(2011-09-30):
HP515 无主复位
1、量各大电感无短路现象,触发上电电流在0.34A,量CPU供电1.09VAMD CPU微烫,量南桥的主复位无,接下来查CPU供电可发出了PG,量CPU1SYS_PWRGD已发出3.3V电压。

2、找到主复位信号:BUF_PLT_RST#无电压,追查信号是由A_RST#通过U9精密反相器进行变换的电压,查A_RST#低电平,而根据反相器的工作原理,一端输入为低电平,输出应该为高电平。量U92脚无电压,4脚无电压,于是从料板上换了一个。换上后主复位电压有了。

3、此时再触发电流在0.45CPU手摸上去还是不怎么烫,现在虽然主复位有了,但是量CPUPG和复位电压都没有。心想AMDCPU不应该这么点发热量,还是来查CPU供电IC吧。

4、仔细量了一下,发现CPU37 PGD_IN无电压,这是一个发给CPU的好信号。查此信号由SB_PWRGD转换而来。

5、查SB_PWRGD信号是由Ec60脚发出的。量EC60脚有电压,连接了边上的一个电阻R247从引线上看出是连接到EC60脚的,但是量不通,看来断线了。将Ec60与电阻一端相连,再次上电电流开始动起来了。电流跳的非常漂亮。接屏试一下,结果不亮机,外接也不亮。

6、量了一个AMD的北桥上面有两个电容是0殴,可能是短路了,于是换了一个新北桥,还是一样的短路,想想难道这个机子北桥真的有两个短路的电容,难道是正常吗?刚好有一台机子是一样的,客户说要清灰,取下板后一量,也有两个电容是短路的,这样更加坚信是正常的了。
7、电流跳变的非常漂亮,电流在1.78A左右,还是不亮机,北桥换的新的,想了想刷个BIOS吧。刷了一个BIOS后可以亮机了。看来最后不亮机可能是BIOS资料出错了。

网友:
好多北桥上应该有短的,如965上就有三个短的。

网友:
修得不错,但文中有处描述有误,就 是U 9PHP_74LVC1G17不是反相器,请看下图

PHP_74LVC1G17真值表:

网友:
啊,我一直 以为是反相器呢

网友A:
另外,楼主是换了U9后有了主复位A_RST,BUF_PLT_RST#,后又发现无CPU复位和PG,找到原因是无SB_PWRGD,但是该机的CPU的复位和PG和A_RST,全是由SB700发出,前提是SB700收到SB_PWRGD,而楼主在没有SB_PWRGD时,换了U9有了A_RST,这恐怕是与理不同前后矛盾吧!还有PGD_IN是测供电芯的36脚,而 非测37脚而得,

网友:
小何,你自己开店了啊?

网友:
没有,还在这里打工

网友:
我查了一下资料确实不是反相器。

网友:
HP  机器BIOS出错的怎么就这么多呢   以前没修出来的可能 就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如楼上张工所言,  时序好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是换了U9后有了主复位A_RST,BUF_PLT_RST#,后又发现无CPU复位和PG,找到原因是无SB_PWRGD,但是该 ...

嗯。当时忘记了按照时序 来写,那个36脚,我看了写了这个脚位,没有看仔细。

网友:
看到   你说的相反器,   输入 0V 就更换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现在的板子  bios坏的还是很多的 今天修个SL400 外接正常 本屏不显示的就是刷BIOS资料好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对不起,很多地方都没有表达清楚。请大家谅解。

网友B:
主板主复位有了,没CPURST和CPU PG,然后楼主说去查CPU供电IC?这思路有点不符合正常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主复位有了,没CPURST和CPU PG,然后楼主说去查CPU供电IC?这思路有点不符合正常逻辑

确实是这样的,CPUIC工作条件不正常,缺少了一个PG信号。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不管怎样,上传维修心得,辛苦了。

网友:
恩 精神值得欣赏

网友(2011-11-25):
LZ 技术不错啊

网友C(2012-04-28):
楼主的技术确实是很不错的
sbsl
你过奖了。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技术确实是很不错的
你过奖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