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跟RST的判断??

楼主(2011-09-30):
测试卡上面要如何判断 CLK信号正常,跟RST信号是正常,对应的指示灯那些该亮起来,那些不该量的,万分感谢哥哥们帮忙?

网友:
这跟不同的卡,定义不相同的,

有的卡,常亮表示正常,有的卡常亮却不正常

网友:
对应的时钟需要亮吗?还有复位?

网友:
时钟好像,最好用示波器打,  再要不用万用表量电压

网友(点评):
那复位一般是要亮吗,在测试卡中里面

网友:
我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不同的卡,定义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