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用一会黑屏

楼主(2011-09-30):
接到客户AOC 916SW19液晶,故障是用一会黑屏,黑屏后按MENU键,还能用一会,过一会后还黑,按其它键不会亮,测得开关是好的,高压板换过不行,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怎么修?
黑屏

网友:
驱动板...或者灯管...

网友:
灯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描述的比较模糊,建议你先单独测下灯管。如果确认灯管是好的再测试高压板工作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这两个部分出问题比较多一些。。如果这两个地方均无问题,再进行测试驱动板。 先找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再动手。

网友:
典型的驱动板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黑屏时测一下驱动板到高压板控制芯片 有无开关电压 一般3-5V 如果无就是驱动板没工作。查5V主供电。晶振。驱动板主芯片程序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颜色怎么样呢?
亮的话高压有问题,不亮,可能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