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9-30):
一会花一会不花,没有类似的驱动板也没法试,高手给看看!

左边这个是ACER显示器的坏了  右边的是HP的 不知道驱动板有没问题!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和驱动板   我怀疑可能是屏的多一点吧!

网友:
用改全套的方式点下屏,进一步确认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图网太卡了看不清!不过你可以用2025L的全套主件烧下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烧了有变化就有眉目了,还是一样的话就是屏自身问题了,如果工具不全你可以加焊下主控IC(屏上面的)花是怎么个花法?有时花有时不花?花屏的时候是用着用着慢慢变花了还是……

网友:
1179632565Q我的QQ

网友:
你的真实名字?

网友A:
换个显卡试下,没有就换个显示器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试下,没有就换个显示器试下,就知道了

并非显卡问题,我下面有图,就是显示器问题,关键现在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手头工具不全页没法试!

网友:
换个显示屏试下

网友:
屏问题,,跟驱动板没什么关系...楼主可以先找套版测屏好坏

网友B:
看到图了!这个就可能是屏的问题了!重拔了屏线还是没用是吧

网友:
应该是屏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了!这个就可能是屏的问题了!重拔了屏线还是没用是吧

谢谢了,找到问题了,就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找到问题了,就是屏问题!

自家兄弟谢啥?呵呵

网友(2012-04-10):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4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