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代换FP6321在映泰NF520-AG2 SE主板上

楼主(2011-09-30):
今天接到一主板NF520-A2G SE主板不跑码;诊断卡显示不复位,用表测CPU、内存、内存VTT电压正常;测桥1.2V供电却没有,这电压由FP6321控制,问题出在FP6321上了。查RT9202资料可知和FP6321相似,决定用R9202来换。
把RT9202焊上后调整下个电阻.
具体做法如下:
将附图中的电阻R236与第8脚相连的一端接到+5V线上。

实际操作:
在主板NF520-A2G SE上就是R70改焊接在R72的位置上(R72位置一端接在第脚下上,另一端接在5V线上。用表实测)。
以上工作完成后上,上电诊断卡跑了,显示器显示了.
实测代换后输出电压:1.28v(UT60H表)

网友:
以后学学看图纸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高人这么多,为什么我就这么不争气呢。。。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