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7G纯平显示器不通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1-09-30):
本三脚猫对CRT显示器不懂,顶多换个保险管而以(上次换保险管还是闹笑话)。

这台明基77G显示器最初故障插电后没电,按开关钮电源指示灯都没亮(以前曾换过电源开关钮)。再测这个开关钮,是好的,那就奇怪了。居然是块硬骨头,没办法也得啃上啦。

凭自己三脚猫的功夫,将主板从里面拆出,简单的量了下,大电容这边有300V的电压的,这说明前面的保险管和整流管都是好的,这下有些头痛了。这机器是K2645+3842B的方案的。K2645一脚是有300V的电压,其它脚都没有,这使我以为K2645坏掉了,去买来了K2647,对比量了后,感觉这K2645应该没有坏,就没有更换了。

从论坛上下了图纸,对照着量。3842B的第7脚是供电脚,量了整个管子,没有一脚是有电的。图纸上,第7脚是和开关按钮直连的。但开关按钮上也没电啊。图上开关按钮的电是从大电容这边过来,经过一个电阻的。但这条线路实际电路板上的设计和图纸上不一样,较为复杂。看到图上大电容这边出来还有一路,经过2个电阻到3842B的第3脚(ISSEN),经前面2个电阻后再过一个电容后到第4脚(R/C)。
先量了这条线路上编号为R602(图中红圈的位置),阻值为470K欧的4色环电阻,不通?在通电的情况下另一端没电啊,怪了。将其拆下测量,还是不通。这电阻已经内部断路掉了。后面还有个编号为R603,同样为470K欧的电阻,测量是好的。从朋友那搞到200K+270K的电阻,串联,焊好。一通电,一按开关钮,成,显示器有画面了。

之后就通电烤机了,没过一会儿,屏幕上跳出OSD调整的菜单,怎么按都没有反应。测电路板上的按钮,测出4个按钮均阻值增大,更换按钮故障排除。

这里说下本三脚猫闹出的笑话。显示器修好后烤机时,听到高压帽这边有“丝丝”声,还有点大。询问后得知,有可能是高压帽这边脏了或是接触不紧密。想起以前拆过的显示器,高压帽这边好象是有油一样的东西涂着。于是搞了点膏状的润滑油涂上,涂得薄薄的,中间孔和高压帽上的铁勾就没涂了。哪知没通电放半天后测试,屏幕上画面糊得根本不能看,只是有点光亮而以,但过了20分钟就变清了。反复几次都是如此。呵呵,润滑油是涂不得的,要涂专业的硅橡胶,更换后就OK了。“丝丝”声小很多了,画面正常了。通过调整高压包使画面更清楚,毕竟是老机器了。

网友:
3842的7脚是供电脚,图中所示电阻为IC的启动供电电阻,烧坏,IC肯定不工作

网友:
R602和R603就是大家常说的启动电阻了,而且在开关电源里,启动电路引起的故障还是蛮多的。
“测出四个按钮均阻值增大”,这句话有问题,此按钮在正常状态下,阻值应为无穷大,也就是一般在数字表上见到的“1”,而当你测到阻值时,应该说是“阻值变小”或者是“漏电”。

网友:
此类轻触开关,没按下去内部为断开的,此时测量阻值应为无穷大的,表上显示为“1”。
但当按下去的时候,测出的阻值应为最小,理想状态表上显示为“0.1”。

但是开关损坏后,按下去测出的阻值就很大了,好几百的就不能用了,有些还是断开的。

网友:
启动电阻损坏导致的故障。。

网友:
我怎么看不明白啊

网友:
k2645可以代换2647   因为功率2645比2647大很多,没有2645的情况下可以用10N60代,严格要求2647是不能代2645的

网友:
屏幕上自动跳出OSD菜单,可能是受潮了,晒一下就成了。

网友:
高压嘴的地方要不能用油的,要用灭弧灵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