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HP W2207 液晶显示器显示不清楚。有点像对比度不对!

楼主(2011-09-30):
一台HP W2207 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对比度不对。亮度有问题的现像!我看谈子有人发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最后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求大家分析一下,看什么问题,谢谢各位大虾!

驱动板的问题大不大?

网友:
這是背光系统的问题,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你上个图看一看,,,

网友:
属屏估障,大多无修。

网友:
屏显电路有问题。你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