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9600gs 花屏

楼主(2011-09-30):
如图,是不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图呢?这水灌的~

网友:
核心虚焊,c50出问题

网友:
核心虚汗了

网友:
GPU 可能性大

网友:
显存C50问题   虚焊了   加焊OK

网友:
显存问题   C50   热风枪加焊~好了

网友:
最下面那个显存   放焊油多些  热风枪吹   调最热度   风速4-5   吹到稍微能动下 就OK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显存哦 过段时间如果没事才算OK 如果还是C50就得加焊GPU了

网友:
我也有几块也一直放在。什么时候也拿出来吹~吹坏就扔掉

网友:
c50  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我有张ZOTAC 86的,测出来也是一个数字,吹了下显存,没花了,没多久,又花了。我自己用的是MATS4.80那个测出来单数字的,我碰到的基本都是核心问题,可能是用的软件不一样,有几种可能

网友:
一般花屏加焊主芯片百分之八十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