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板子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1-10-01):
客户一块华硕p5的板子,通电试机,检测卡不显示,复位灯常亮,按不复位维修,打全板电压正常,,
这下没有办法通常某个地方电压不对才会不复位啊,开始刷BIOS,结果故障依旧,于是跟客户协商做桥!做过之后,涛声依旧啊!无语啦,准备让客户换板的,把风扇扯下来用手摸cpu,感觉温度有点儿不对劲,平时开机一会儿就会很烫手,今天怎么过很大时候才微微发烫呢?于是联想到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呢?用手按啦一下,结果竟然跑马拉,心里非常高兴,涂点儿焊膏,用风枪干啦一下轻松解决!虽然故障解决可是绕很大的弯子,高手们讨论一下有没有有效的方法,快速确定故障范围呢?

网友(点评):
那么你现在CPU核心供电 应该低 才对。

网友:
走弯路了 主板没有复位首先看cpu电压正常不 温度怎么样 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 挨着往下查

网友:
cpu核心共电正常吗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供电你看看正常吗

网友B:
回返修的。这款主板是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一个电阻变质。你没有查到,是通病。风枪加热一下会好,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

网友:
看来要细致,还是要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知道,反正CPU的温度有点儿低

网友:
呵呵,小弟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供电你看看正常吗

有供电,1点儿多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返修的。这款主板是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一个电阻变质。你没有查到,是通病。风枪加热一下会好,用不了多久 ...

谢谢高手提醒!我真的没有注意!谢谢楼主!

网友:
供电有了 时钟有没有?

网友:
这是P5板子的通病?

网友:
我朋友也有一块主板是P5K的,老是开不起来,偶尔可以开,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听说要二百多块修,到现在都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