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罪魁祸首原来是硬盘

楼主(2011-10-01):
  今客户拿来一台机,比较旧,反应不定时自动关机,最近现象频繁,首先想到时温度保护,测过一遍温度都正常,没办法一一代换排除,最后问题出在硬盘上,全盘格式重装系统,运行一个下午OK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硬盘有问题?

网友:
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样看还是软问题大呀  测机首先不是最小化测试法么

网友:
还一个下午,我遇到可以点亮的机器所有问题都先上自己硬盘G一个系统,你会发现GG很舒服,很多问题就发现了,可以正常做完系统。自动关机的sp2004拷机个把小时没事基本就不会有问题,游戏花瓶的3Dmark个把小时就见分晓

网友:
或许是硬盘有逻辑性坏道。

网友:
不会是中毒了原因吧?

网友:
没有听说这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

网友:
呵呵,有的时候格式化之后,用一段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肯定是中毒了。

网友:
原来是系统有毒拉

网友:
系统问题不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用久了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这样故障!!

网友:
排除法,先上自己的硬盘烤啊,不出问题果断重装系统,妥妥的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  或者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应该是中毒。现在病毒很猖狂

网友:
应该是中毒太深了

网友:
能补能说的详细一点  看完没感觉有用

网友:
病毒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早有高人下结论了:是系统问题,非常赞成啊!

网友:
中病毒了呵呵

网友(2014-01-13):
旧机子,应该硬盘的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先软后硬法

网友:
换个 硬盘 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