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一体机

楼主(2011-10-01):
  神州一体机,开机无显,这种板子无PCI槽,一时间不知道从何下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望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不妨用稳压电源,看看开机电流,大概的看看是哪里的故障,有波波更好

网友(点评):
还有HP 或DELL 品牌机, 有些也是没PCI 槽 开机针都找不到 = = IBM的台机

网友:
你把供电那里的电容换了,应该OK

网友:
一体机的电路跟笔记本差不多一样。也要观察电流。

网友:
先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异常,千万别慌,一定要认真仔细才行

网友:
台式机思路来,先换内存。不行就量测全板电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挨着来啊

网友:
这种板还好,神州的板,电容挂的超多。一样一样的来,插个喇叭

网友:
电容换了还有9202也是很爱坏

网友:
好多的板子都没有PCI槽。曾经我在刚修主板时候有一个客户拿来块小板没有PCI槽,我当时就懵了。怎么修呀!不知手脚。当时客户冲我说句话“没有诊断卡就不能修主板了”当时对我打击很大!所以您见到这种主板就测电压都正常就可以了!神州一体机一般都是内存供电的电路有问题,一般都是电容鼓包,还有9202芯片损坏,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