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焊接技术

楼主(2011-10-01):
  对IO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焊接方法

网友:
应该没有!好多都要做出来的

网友:
多练就好啦

网友:
这个焊接过程请看饼哥的视频

网友:
都是那样焊,好像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风枪搞下来。铬铁拖好焊盘 这点很重要。要拖得饱满有光泽 呵呵。再用铬铁固定四边几个角,让IO不能乱动,并对好脚位。接着我就是用风枪猛的吹吧,吹的时候用镊子轻压着。

网友:
方法都比较类似,对准位置用热风枪旋转吹,如用烙铁的话最好用到头烙铁,对角线固定,加点焊膏拖锡就可以。

网友:
焊IO是很简单的了,无铝的电容还难搞些

网友:
风枪加镊子  看月饼哥的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