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楼主(2011-10-01):
板号:AT1 英伟达的单桥 上AMD的CPU
问题:触发后电流跑到0.6就掉电,应该是不过内存,以为是CPU座空焊,加焊后故障依旧,BIOS也刷了,EC也换了,没思路了,就差没干桥了,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cpu
掉电
pinpaixie
就差干桥了,你真是太牛了,那就差一吗?好了请客啊

网友:
kernxn
掉电前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是6150的桥还是MCP得桥,那就干桥吧,最好换新的
同意楼主:
5.0
默默修板人
同意楼主: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回焊北桥就好了,还用得着去换那么多东西吗?做北桥吧!

网友:
你这思路反了,要先做桥不行再做CPU座子的

网友:
做北桥就对了

网友:
我有一次是北桥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哦?要直接做桥?谢谢各位朋友们啊?我试试!

网友:
HP的新本子 CPU底座听说坏的挺多

网友:
你动了那么多咋就不先整整北桥再干其他的呢....不行内存插槽也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