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VGA线

楼主(2011-10-01):
  现在市面上的VGA线很差,很容易就挂了,上次显示器出现偏色,以为显示器要挂了,就准备买个新的了,拿了根VGA线换上,竟涛声依旧了

网友:
你查三基色电路.芯片.

网友:
嗯,那种黑的线特垃圾,10跟里好多跟都是坏的,不是图像模糊就是别的什么问题的

网友:
你要买质量好的那种    就不的了      我就是批发这个的    我卖的是美鱼儿纯铜线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VGA线影响显示器颜色都很正常

网友:
便宜VGA线有的连磁环都没有。像水纹干扰等看似复杂的现象换条VGA线或许就柳暗花明了。

网友:
你这能算维修经验吗?
怀疑是VGA线断了,你就不能测一下吗?
说实在的,我用的5元一根的线,还没发现新的就是断的,有很多偏色是尾板上的问题,而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要到线时。可测一下的嘛

网友:
伙计 这年头什么都缩水了

网友:
见怪不怪,不要说是一根线了,连国家级的东西新的照样有不好用的!

网友:
3-5块的东西 除非你是走货的 自己用还是买好的吧

网友:
VGA用久了坏的多了,自己用就要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