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上拉电压异常

楼主(2011-10-01):
  一主板测试,内存上拉电压和核心供电一样,咋回事,有这种主板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主电压的一半

网友:
是几代的内存。不可能和供电一样高的。

网友:
这个电压和cpu电压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搞清楚电路结构,详细说明,再来求助

网友:
跑下电路试试看吧

网友:
听不懂,新手

网友:
楼主说的核心供电是内存的核心供电还是U的核心供电。。。。。上拉电压上升了还是核心供电下降了呢。。。。楼主要说清楚啊。。

网友:
可以CPU供电是1.2V,内存是2.5,上拉电压就是1.25V吧,由于表不好,所以测成1.22,也就变得差不多了。这问得,也不搞清楚内存。

网友:
分压电阻接地的那颗开路了。或者RT9173击穿了

网友:
必须找电路图啊

网友:
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