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源高压板时候要不要先拆东西。还是先直接上个高压板 ...
改电源高压板时候要不要先拆东西。还是先直接上个高压板。等确定是高压板问题之后

楼主(2011-10-01):
改电源高压板时候要不要先拆东西。还是先直接上个高压板。等确定是高压板问题之后
电源

网友:
因为开始我也不确定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你是液晶显示器的话,改高压板将原主板上的高压供电的跳线断掉后再接新的高压板。

网友:
先把高压供电,控制线,ONOFF这几条线断开!然后再接高压板试!试OK后再拆!

网友:
只要吧连接高压的供电断开就行了

网友:
一体板就得把高压板供电断掉,不是一体板直接把供电插头拔掉就行了

网友:
首先你的确定你高压出问题了。改的时候吧高压的供电,开关信号断了。

网友:
高压电路能修好就修一下。

网友:
接线试好后再拆。

网友:
我遇到 修不好的高压的时候 一般是吧 高压部分 剪掉 然后放进去里面 。。

网友:
不放心先用高压条点一下灯管试试,灯管无问题就拆吧,我一般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