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crt无显示

楼主(2011-10-01):
插电源后,指示灯亮 按电源键可以听到声音  但屏幕没有显示no什么的, 指示灯闪烁  手接触屏幕无反应

网友:
高压态有问题吧?  呵呵 我也是新手  你换换零件 都去试一下啊@!

网友:
最近才学修主板   显示器更是不懂  呵呵   就来问问了

网友:
有的显示器在不接信号的时候,屏幕就是没反应的,而有些显示器(大多数)在不接信号的时候会有提示。
按了开关后,一般最先听到的是消磁线圈的声音,有点像“哼”的一声。而当高压部分正常工作了,在高压建立的瞬间,用手背靠近屏幕,会有感觉的。
最好是拆开,有第一手测量资料,并且把显示器的型号报上来,才容易得到比较准确的建议!

网友:
这种情况是行没起动(高压包没工作),检查行电路部分是否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