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01):
刚接一个明基低音炮通电打开开关就发出"嗡..."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查滤波电容

网友:
功放管坏了吧一般是型号是TD2030!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集成块 坏了

网友:
大部分是因为25V/2200u滤波电容失效,第二是功放管有问题,还有低音电位器损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图上看只用两上功放管,那判断哪边喇叭有声音,如果两都有故障应该在电源部分或者低音电位器。如果是某一边声道有杂音,对应那一路的功放有问题

网友:
看错了,有三个功放管,只是不在同一散热器上而已,思路大体一样

网友:
见过很多!基本都是功放管坏掉!

网友:
应该是供放快的问题 换个吧

网友:
路过,看看没研究过

网友:
首先测量两个大电解的电压是否接近相同(应是12V以上)如果有一路偏低就有短路存在,用手摸摸功放集成块看那个发热快就是它坏了,还有电解失效也会有这现象.

网友:
换大滤波 功放IC 输出电容

网友:
电容多一些

网友:
首先拔掉音频输入线看有没有噪音?若有可用“短路法”逐级短路,直到噪声消失时。

网友A:
大部分都是功放芯片挂了

网友:
看一下大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嗡嗡声一般是低音部分,出了末端的输出功放IC不良还可能是功放前级不良,例如UC4552或者JRC4552不良
同意楼主:
5.0
韩羽
同意楼主:
不错,我有一台也是换了运放就好了

网友:
LZ您没说清楚,是开机时有嗡嗡声,放音的时候有输出吗?如果输出一直有嗡嗡声(也有音乐声),那是电源滤波电容和接地等原因,如果只有嗡嗡声也没有音乐,那就可能是功放集成块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耦合电容输入信号端悬空?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是双12V的变压器,开机不到2分钟就不再响了,细查是变压器短路烧毁了,楼主先查查变压器和集成块吧

网友:
先换功放块吧, 变压器 也有可能

网友:
有的是运放的问题,可以排除一下。

网友:
换运放块试试吧

网友:
此机应该是TDA2030模块双声道功放,翁响如果是两个声道都响的话查一下,滤波电源,电压或者音频IC(8脚的集成块),单声道响的话,检查一下音频输入滤波电容(10uf的滤波电容如果用手按压也会解决翁响,应该是开路或者电容坏),或者有没有开路,检查一下主音频输入电位器,是否损坏,将其关到最小声音,还会在响吗?也可以用导线短接声音输入电路来查找问题在哪!